JFET,MOSFET

楼主(2012-03-08):
牛人们:
问一下基础的问题,N channel JFET ,P channel JFET,N  channel enhanced MOSFET,N  channel depletion MOSFET,P channel enhanced MOSFET,P channel depletion MOSFET的符号中箭头的方向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类似二极管中的PN结的符号。

JFET 中表示的就是个简单的PN结。MOS中则表示衬底和源漏极间的“PN结”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