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的MDK最新版是什么版本?

楼主(2012-03-08):
价格多少?谢谢!

网友A:
4.23最新版。可以和谐掉。

楼主:
不要和谐,我们老板说要买正版,避免有麻烦。

网友A:
不要和谐,我们老板说要买正版,避免有麻烦。
引用 楼主:

问问英贝特吧。

网友B:
可以直接在ARM网站查看,问代理商也是一个不错的途径。

网友C:
价格一般得问代理商

网友D:
以前买两套Ulink2的时候,就带正版的MDK

网友E:
可以上淘宝上查查价格

网友F:
应该是4.23,价格只有问代理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