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plifer的理解

楼主(2012-03-08):
什么叫放大?
童诗白的书上说,放大就是将原物的形状或大小的差异按一定比例放大。如何理解?这也是后面构成差分放大的基础。。

网友A:
放大分信号(如电压或电流)和功率放大。信号放大是一种“形态”上的放大,类似于把一件物体按比例尺寸放大若干倍一样,这里不关心其“重量”是否随之被放大了。而功率放大,则着重于其“能力”的放大。

网友B:
电子里面的放大,就是物理量,如果电压,电流或者功率按一定的比例放大,能量来自于电源。

网友A:
虽然电信号通过放大器得以放大,但其能量源于电源。所以放大器必须在适当的电源支持下才能有效地工作。

网友C:
原来是这样,明白了,谢谢LZ指教

网友D:
童诗白  阎石  唉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是脑筋急转弯或是哲学问题。
我觉得放大器在被发明的过程中,不会是以这样的思考方式进行的。

网友F:
驱动扬声器估计是当年对放大器比较迫切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