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2-03-08):
如图所示,电源供给端用杜邦线连接LCM电源端,当LCM未接入时,杜邦线电源端和负载端(空载)VCC-GND都为4.98V,当LCM连接上时,杜邦线的电源供给端为4.98V,而杜邦线的负载端VCC-GND却降为4.87V,请问这是为什么呀?杜邦线产生压降了?杜邦线的一头和另一头电压不等?

网友A:
你说为什么呢,难道不懂硬件的
说明你的LCM耗电不小,压降主要是接头部分产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我又测试了。工作时,耗电是200ma左右,我用的2段杜邦线连接的,杜邦线的阻值在1.几欧,这么大的电流杜邦线上产生的压降在200多mv,搞明白了。

网友B:
4.98V 能够供给外部的电流是多少?
LCM 需要耗电多少?
当然,线上存在一定的线组,有压降也是正常的。但是降了0.11V,你的线多长啊? 线上电流多少啊?
如果4.98V 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那你要加粗 杜邦线,电源供给用2根

楼主:
有什么好办法能解决呢? 换0.几欧阻值的导线?因为测试用,不能直接连接在插头上,所以还需要经过一段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3Q!确实是LCM耗电太大造成的。我的图是LCM接上并未驱动时的压降。

驱动LCM后,压降被拉的更低,我测试了,压降被不绑线占有了。单根杜邦线就将近1欧阻值了,好大呀

网友C:
回复 网友B:

3Q!确实是LCM耗电太大造成的。我的图是LCM接上并未驱动时的压降。

驱动LCM后,压降被拉的更低,我测试了,压降被不绑线占有了。单根杜邦线就将近1欧阻值了,好大呀 ...
引用 楼主:

2楼不已经告诉你了吗?

1、阻值主要来源于那个接头端,主要是有接触电阻等造成的,线本身的阻值不会很大。
2、可以把端子去掉,直接焊接在PCB上
3、好品牌的端子和差品牌的端子质量,知道差距在哪里了吗?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3Q  非常感谢,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