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啊! CS5532这个AD的SCLK需要4.5V才算高电平

楼主(2012-03-08):
郁闷啊! ARM9 S3C2440的GPIO只有3.3V,  CS5532这个AD的SCLK需要4.5V才算高电平. 这可怎么办啊.

附件是手册说明. 为何这么怪异.

网友A:
谁让你没有事先看数据手册?
而且是3.3V的驱动5V的,更加要提前看看了。

网友B:
是0.6*5V=3V吧……你看花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SCLK 是 VDD-0.45;

原来VDD是干这个的, 可以用3.3V给VDD供电就OK了.

现在问题已解决.
VA用5V
VDD 用3V.

网友:
是这样的。
并且只有这一个SCLK引脚具有此特性,其它数字IO均不是这样,可能是为了防止干扰。

网友C(2012-06-22):
你早应该知道,芯片通讯电源与AD参考电压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