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DG 转 PDF 工具包 8.7M ◆〓

楼主(2012-03-08):
pd, AC, pic, pi, ic

转换方法:
有些PDG打不开,要装超星3.8 ("SSR38T.exe")才能用
1. 先用"Pdg 2 Pic.exe" 把PDG转成PIC图片
2. 再用"Pic 2 Pdf.exe" 把PIC转成PDF格式

网友A:
不知道6AH格式的能不能转?

楼主:
目前这套工具局限于超星3.8能打开,就能转.6AH格式要另外找工具解密后才能转

网友B:
4# tyw T叔,您把6AH的方法也教下吧,我找了好久,都不行!!!

楼主:
哈哈,没玩过,网上搜了一个,没试过,碰下运气吧

    进入c盘里的C:\Program Files\SSREADER36文件夹,把所有文件都改成只读,就是右击点属性,把只读前的勾勾上,再点右边的"高级",进入后,把所有的勾去掉.(目的是破除每月1000页的限制,但是我每次都打1000页以内,然后再启动一次电脑,再继续打,再打1000内,再重启动电脑。)  然后我安了有注册码的FinePrint5.10,那么在控制面板里的"打印机和传真机"里就有了FinePrint,这里一定要把FinePrint改名,随便改,只要自己知道是FinePrint5.10就行,只要不出现Print,因为超星对Print这个词或pdf等词都做了限制,如果安了PdfFactory Pro,也要改名,不要出现 "Pdf"或"Factory"等敏感字眼就行,例如,我FinePrint把改成FineP510,然后再右击FinePrint,修改一下页面大小,我为了方便就改成了A4.然后打开超星书,但是要进入书的文件夹看一下共多少页,就点超星阅览器上边的"图书"---"打印"输入打印的页数,我一般点上"按实际大小"然后弹出选择打印机的对话框,选种刚才安好的虚拟打印机FineP510,点"打印",右下角就会有个小打印机图标.右击它可以看打到哪一页了.虚拟打印成功后会出现一个界面,点"保存",会出现另存为的对话框,就可以选一个空的文件夹,如果图书是黑白的就选"颜色深度"为"单色",压缩选"none",分辨率为300dpi,我以前用200dpi,可以不如300dpi好,200dpi字会少线,保存类型选tiff,因为压缩是很耗时的,以后再压缩成png格式,用图片浏览器看.超星图书,永久解决方法是:在有效期内,就是您还可以打开的时候,用虚拟打印机(FinePrint V5)转化成普通的图象格式,我先转化成tiff格式,再用Ulead Photo Explorer 6.0(是个老点的软件,是我的扫描仪光盘自带的,大小6.24兆,我在win98上使过,win2000上也行,xp上也能运行,而我试过其他几个格式转化软件,只有Ulead Photo Explorer 6.0最好使,可以试着搜索下载),再转化成png格式,png格式也是我试了很多格式后,综合了效果和体积的最后结果。如果图书本身有点颜色,但是,不是很彩色,就在虚拟打印机打印后保存为比“黑白”高一个档次的那个,例如我的选项是“4位”。然后在用Ulead Photo Explorer 6.0转化成png时,颜色也选比“黑白”高一个,在Ulead Photo Explorer 6.0里就是“16色”。这样图象的颜色就丢失比较少,又能看清,体积还不大(平衡一下体积和效果)。如果图象的颜色比较多,就是比较鲜艳,就可以在虚拟打印机打印后 保存为比“黑白”高二个的选项,我的是“8位”,再在Ulead Photo Explorer 6.0里转化png就选比“黑白”高两个,是“256色”。转化成普通图象后,就可以永久使用了。用图片浏览器看。不要直接双击打开。赞同

| 评论

网友C:
下来试试!谢谢噢!

网友B:
5# tyw T叔好人啊,最近很忙都没时间来二姨了    谢谢T叔了!!!

网友D(2012-06-26):
下来试试!谢谢噢

网友E(2015-07-09):
好工具,试试看,多谢了

网友E:
PDG阅读局限性很大,还是PDF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