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CP1E的模拟量调节器怎么用?

楼主(2012-03-08):
哪位大哥大姐帮帮忙,小弟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用CP1E做了一个简单的电机起动控制,但是接近开关检测到信号后要延时一段时间后起动电机,这个时间不一定是多少,我想用CP1E上的模拟量调节器来调整,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A(2012-05-05):
不是有个外接的模拟调节器吗,用那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