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ick默认会自动启动吗

楼主(2012-03-08):
如果会,定时多少时间?

网友A:
systick没有这个功能,你就把它看做一个简单的向下计数的计数器就可以。

网友B:
Systick default value is disable.

网友C:
你只要用了SysTick_Config就启动了

网友D:
systick默认会自动启动吗如果会,定时多少时间?

LZ调用一下库函数的例子程序。里面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