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分辨输入波的种类~~

楼主(2012-03-08):
使单片机自动识别 是方波 正弦波 还是三角波

网友A:
用AD采样,间隔识别变化量。不过最好知道大致的频率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A:
50~50KHZ~~~~

网友B:
用AD采样看变化的快慢应该可以...

网友A:
回复 网友A:
50~50KHZ~~~~
引用 楼主:

那就再用一个外部中断口检测大致频率范围,来确定采样频率。

网友C:
还是有点难度,正弦和三角波用离散点来分辨不是很容易,1、至少要10位或以上的AD,2、50K就更难了,就算半周期采样64个点,MCU的频率也要很高(一般AD采样一次要10几个指令周期的),看你选什么单片机及主频跑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