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保护测试仪CPU

楼主(2012-03-08):
公司最近要上数字继电保护测试仪项目,请问下大家测试仪的主控一般用什么芯片呢?

网友A:
没有这么一说吧只要你的反应时间够快,单片机稳定就可以了。

楼主:
我现在选了TI的AM1808,主频为375M。不知道行不行,软件平台用linux,我现在就怕到时网口速度达不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