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证232模块时出现的诡异现象,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2-03-08):
目前做了块板要通过232通信,所以设计了232模块,可是怎么都不能用求高手指点,能找到问题把分全给你

楼主:
额,谁能告诉我怎么把图片上传上去啊

楼主:
C:\Users\yaketu4\Desktop

楼主:
怎么还不行

楼主:
(1)这是接口电路

楼主:
(2)U8是232芯片、C27-31是外接电容0.1uf

楼主:
这是232与单片机的连接图

楼主:
电路焊接好后调试时无法发送也无法接收,后来经过反复调试发现把5V电源线断路后可以发送数据了,但是还是不能接收数据,测量发现Rx线不与板子连接时,示波器可以观测到波形,与板子连接后波形就没了,感到很困惑,求高手解答

楼主:
说明一下:测量电脑端口观测到有数据输出(有波形),把线接到板子上后波形马上就没了,变为—1V左右,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短路了,可是测量后发现没有短路,就是一接上波形马上就没了,感到特别奇怪
   求解答,或着有好的调试方法也行
   帮帮忙……弄了两天了还没出来,都快崩溃了

楼主:
有没有人啊?
难道我上的是单机版

楼主:
找到问题之前不会结贴,求高手给点建议,给点思路也行,感觉自己好像陷入死胡同了……:(

网友A:
你测量一下你的232芯片4脚、6脚分别是+9V、-9V左右吗?

网友B:
232的12、13脚接反啦

网友C:
给出原理图。

楼主:
原理图如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一下原理图,觉得接的是对的,先回一下,马上去对照手册看看原理图是否有问题

楼主:
网上找的232引脚图,和我设置的一样,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经过测量:
2脚电平为9.15V、4脚电平为4.86V、6脚电平为-8.93V  ,看了一下资料,这样的电压似乎也没问题……
不过谢谢你的建议,还真没想到要量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路图已给出,求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我检查了一遍,突然意识到12和13叫确实接反了,是我画图时理解错了,误把RIN当成芯片与单片机上的RXD输入脚连接脚了, 没有意识到这是232芯片在Recive通道上入口,真是太感谢了:)

楼主:
想想自己犯的错误,意识到真正吃透手册,而不能相当然的自认为的怎么做的重要性,细节决定成败,这次终于受到教训了

网友D:
恭喜楼主又上了一个层次。

网友E:
划断  飞线

楼主:
24# 21IC之星 测试板上就是这样改的

楼主:
22# 救火车 谢谢:)

网友F:
这些接口是很有迷惑性的,看多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