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12-03-08):
请问:

网友A:
我觉得可以,考虑到增益带宽积的限制,你把它搞成两级或以上就做到了。
就用ad620(为什么一上来就想到了它:o),每一级100倍,两级就行了。
失真?失了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AD620好贵啊,能有便宜点的不

网友B:
什么传感器,电流的还是电压的,信号的幅度如何

网友C:
要分至少两级级联放大才行,失真肯定会有,通过合理的电路设计和元件选择可以取得较低的失真度。

网友D:
AD620不行 频率高了 CMRR很低的

网友A:
这确实是个细节的问题。
不过我觉得这够好了,可能有cmrr更好点的IA,但可能就好那么一点。
而且,只靠IA去抑制cm,我觉得压力太大了(也不现实),应该依靠整个信号调理链路来分担。

楼主:
回复 网友B:
霍尔传感器,用来测量磁场的。是用1ma恒定电流驱动,精度有0.1%,请问用什么电路和放大器比较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对

网友E:
为什么频率高了, CMRR会低?

网友A:
没研究过,我觉得应该是正负输入路径中的分布参数随着频率的升高,阻抗越加明显,进而导致正负信号不平衡,所以共模输入形成了差模,反映到了输出端。

网友F:
第一级用AD620,放大倍数最好小于20,不然容易失真,第二级用OP27,效果不错,特别适用噪声大信号小的信号

网友A:
楼上的方法很好。

网友G:
0~25k的范围这么宽,一个50hz耦合进来就可以抹掉有用信号.
80db的放大,频率范围窄好做,范围宽很难做.主要是滤波器无用武之地.
电源几个mV的噪声就可以抹掉有用信号.

网友G:
建议提高激励电流,增加灵敏度系数.
对输出频率进行分档.

楼主:
回复 网友G:

频率分档??如何实现?不懂,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G:

所以要求电源噪声要非常低。。电源是电池升压后的,3.3V,再加上一个基准电压源2.5V,电源噪声不会很高。uV级的

网友H:
楼主对失真度要求多少?

网友G:
我也做过相关的放大,但实际效果是不很好.
只放大5000倍,200hz~5kz.一个100倍,一级50倍
使用低噪电源,低噪运放,但我把输入端接地,
100倍放大输出的地方还好,后一级输出有波形输出,大于100mV,50hz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G:
xuexi学习学习一下你的电路。。请问可以参考一下吗。。我的邮箱是ghwjob@126.com。。嫩不能发一份来参考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真要求不能超过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