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弟用过TDA8922BTH功放?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2-03-08):
按它PDF上的电路,输出滤波电感不知道是几安培的?因为我用的电感一直烧掉

网友A:
根据电源25V,喇叭4Ω时,保守点怎么也得6A以上,弄个10A的吧
这种东东一般都是1m/m粗漆包线绕它几十圈

网友B:
根据输出功率算啊,欧姆定律,同时留点余量。

楼主:
哦,谢谢两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