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2-03-08):
我先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的,参数如下:波特率 115200 数据位 8 停止位 1 校验位 无 流控制 无 ;发送时勾选HEX发送。

对应的,在matlab下面是这样的代码吗:

scom = serial('com16','baudrate',115200,'parity','none','databits',8,'stopbits',1);
fopen(scom);
fprintf(scom,'%x','ff 0x02 0x01 0x01 0x64 0x00 0x68');

但是用matlab发送无效,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A:
没怎么用MATLAB做过串口通信

网友B:
不建议用MATLAB做串口通信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