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怎么办 貌似很简单却搞不定

楼主(2012-03-08):
我的板子上有个AD检测口,其实就是最简单最普通那种分压检测电路,2芯的。正常情况下只要外面的某个东西接在上面,只有这个电压不超过一定值就是合格的,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当什么也没接时,该口的电压也是0,如果接上了被测物,在正常情况下电压也是0,只有异常情况才会有较高的电压,类似于绝缘耐压测试,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告诉单片机去区分这两种状态,因为操作人员如果忘了接线,按照这种检测逻辑的话发现不了,情况就是这样,不知道我描述清楚没有,感谢各位看了我的帖子,谢谢!

网友A:
既然两种状态的表现是一样的,那么除了加其他信息进来之外没有任何办法,楼主纠结个啥?

网友A:
怕楼主看不懂,给你补充一句,两袋一样的大米,混在一起,你让我分出来,我说本来就没有区别,所以没办法分,要想有区别,我只有把其中一袋染成红色。

楼主:
能不能给点意见呢,你的意思我懂

网友A:
加跟线,加个微动开关,加个光电检测管,办法是人想的,想清楚原理,再加上了解自己的系统才能想到好办法,我不知道你的系统,只能帮你理清原理罢了。

网友B:
靠MCU本身是不行的,要加适当的外围电路,这就首先要看你的前级电路和电平情况了。

网友C:
家用电热水器防漏电电路,还有一个外置的模拟漏电按钮呢。
如果没有外置按钮,必须出厂前确保测试过,并且电路不会出问题。

像通用的漏电保护开关,由于量大,测试时间长,全部测试不合算,干脆就抽检了。
出现漏电无法保护跳闸的概率很小的,刚好电死人的概率更加小了,
如果赔偿的费用比全部检测的费用还高,中国的企业就不全部检测。这就是中国特色。

如果想改变这种状态,只有修改外部传感器的功能,正常时输出一个小的电压,异常时输出一个高的电压。
没有连接时,电压是0,这样就好区分了。

网友D:
直接用电阻分压检测就好了,在没有被测试物体时,AD口通过上拉的电阻到VDD就是最大值,在有接被测试物体时,根据电压大小怕别好坏

网友E:
关键是找到某种办法识别出被测物是否已可靠连接测试点,然后才谈得上检测它是否正常。

网友F:
提个建议啊,可能不是很好。
USB接口电路,是通过上拉电阻判断是否有USB设备接入总线,
耳机插孔也是通过类似的方法判断是否插入的

网友G:
我也提个建议啊
4~20mA,有效输入范围是4~20mA,当检测到的电流小于2mA时,认为输入设备断线故障,当电流大于20mA时,如24mA时,认为设备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