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an't elaborate user hierarchy "lock:inst16"

楼主(2012-03-08):
请教高手,Quartus II中编译出错显示Error: Can't elaborate user hierarchy "lock:inst16"

楼主:
上程序了,下面这段是我自己写的一段锁存器程序,编译时没有出错,然后把它放到原理图上编译就出现了上面的问题,请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
module lock(syclk,test,in1,in2,in3,in4,in5,in6,in7,in8,out1,out2,out3,out4,out5,out6,out7,out8);
        input syclk,test,in1,in2,in3,in4,in5,in6,in7,in8;
        output reg out1,out2,out3,out4,out5,out6,out7,out8;

        reg [31:0] cnt;
        reg register1,register2,register3,register4,register5,register6,register7,register8;

        always @(posedge syclk or negedge test)
                begin
                        if(~test)
                                register1<=in1;
                                register2<=in2;
                                register3<=in3;
                                register4<=in4;
                                register5<=in5;
                                register6<=in6;
                                register7<=in7;
                                register8<=in8;
                                //delay function
                                begin
                                        if(cnt!=0)
                                                cnt<=cnt-1'b1;
                                                else
                                                cnt<=32'b1001_1000_1001_0110_1000_0000;//delay about 200ms
                                end
                   if(test)
                        begin
                                out1<=register1;
                                out2<=register2;
                                out3<=register3;
                                out4<=register4;
                                out5<=register5;
                                out6<=register6;
                                out7<=register7;
                                out8<=register8;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A:
您文件名和模块名是不是不一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文件名和模块名是一样的,我做的那个项目是以前做好了的,后面我再编写了这个锁存器,添加到那个工程项目里,会不会是我没设置好?

网友A:
那我不知道了。我对Q的不熟悉。不好意思。
问下,您是不是有数据位宽不一致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问题我刚刚解决了,应该是引脚重复使用问题,在always @(posedge syclk or negedge test)中去掉or negedge test就可以了。:)

网友A:
:)不错
结帖把分数给俺吧。
俺虽然没有给出正确的,但是俺一直在帮您分析~

网友B(2013-08-16):
引用 楼主:
5# GoldSunMonkey
谢谢哈。问题我刚刚解决了,应该是引脚重复使用问题,在always @(posedge syclk or ne ...

学习啦!!!谢谢

网友B:
刚刚也遇到这么的一个问题,感谢感谢!

网友C(2014-09-29):
我最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我把所有模块中的同步复位,改成异步复位后,再编译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always @(posedge clk)
        if(!reset || CH_stop)
如果把敏感量列表里的 or negedge reset 去掉后就没有这个情况,跟楼主大神的问题差不多,问题就出在这个异步复位信号上,但楼主大神所说的引脚重复使用,怎么理解!望楼主大神不吝赐教,共同学习,一起进步!谢谢~~~~

网友D(2014-11-18):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我把所有模块中的同步复位,改成异步复位后,再编译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always @( ...

the same as u . If u know the problem please help me . thanks a lot ...

网友E: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F(2015-10-19):
应该说是一个进程中不能有两个相同的时钟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