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DK编写STM32程序有什么特殊步骤吗

楼主(2012-03-08):
按网上下载的入门资料,编了一个最简单的STM32程序,折腾一天没能编译通过,直到现在还没进展,只好问问大家STM32建立Project过程中有什么特殊步骤吗,要添加什么东西?

网友A:
启动代码必须得有,然后就是用到什么外设就添加响应的C文件,另外头文件路径也得指出。

楼主:
启动代码是选过片子自动弹出的窗口中选“是”就可以吧,只用GPIO,编译也通不过,最可气的是,从开发板自带的例子中直接打开,编译没问题,把整个文件夹COPY到另一个目录下,再打开就编译通不过。

网友A:
呵呵,这个问题很正常,新手刚开始确实建立工程有点困难,我刚开始也是用了两三天才弄明白该怎么建立工程。中间也参考了别人是怎么建立工程的,有的写的例子可能有点早和现在的固件库有点不同,会遇到些问题。我之前发货一个帖子,里面有详细的介绍,用的是最新的固件库,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A:
启动代码是选过片子自动弹出的窗口中选“是”就可以吧,只用GPIO,编译也通不过,最可气的是,从开发板自带的例子中直接打开,编译没问题,把整个文件夹COPY到另一个目录下,再打开就编译通不过。 ...motor666 发表于 2012-3-9 15:56
另外你要理解为什么要添加某些文件。这样就不会出错了。前期对固件库结构不是很了解,出现这个问题正常,以后会顺的。

网友A:
启动代最新的固件库里面带有,所以在建立工程时候软件自带的那个启动代码就不要再用了,会出现问题。

楼主:
下了**kfu的学习笔记先看看,多谢了。

网友A:
下了**kfu的学习笔记先看看,多谢了。
引用 楼主:

恩,最近事儿比较多,有时间我还要更新学习笔记,我们共同学习进步。我写的有问题你也指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