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3出错

楼主(2012-03-08):
为什么我选择keil3打开我的文件,显示不能打开,而我在keil3界面中file中找到我的文件,又可以打开呢。这软件出了什么错啊?

网友A:
什么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c文件和汇编都打不开

网友B:
属于正常的问题。
因为keil3(UV3)能打开的是.uv3文件。
在keil3界面中file中找到我的文件,又可以打开,那是因为这些文件不是UV3打开的,而是内嵌在UV3里面的编辑器软件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