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PUC,BOR

楼主(2012-03-08):
POR是上电复位信号,它只在以下三个事件发生时产生:
1、芯片上电。
2、—RST/NMI设置成复位模式,在RST/NMI引脚上出现低电平信号。3、PORON=1时,一个SVS低状态(不懂)。

PUC信号是上电清除信号,POR信号的产生总会产生PUC信号,但PUC信号的发生不会产生POR信号。产生它的事件为:
1、发生POR信号。
2、处于看门狗模式下,看门狗定时时间到。
3、看门狗定时器写入错误的安全键值。
4、FLASH存储器写入错误的安全键值。
5、一个CPU指令从外设地址范围0h~01ffh取数据。
POR和PUC两者的关系:POR信号的产生会导致“系统复位”并“产生PUC信号”。而PUC信号不会引起POR信号的产生。

无论是POR信号还是PUC信号触发的复位,都会使MSP430从地址0xFFFE处读取复位中断向量,程序从中断向量所指的地址处开始执行。触发PUC信号的条件中,除了POR产生触发PUC信号外,其他的可通过读取相应的中断向量来判断是何种原因引起的PUC信号,以便作出相应的处理。
         系统复位(指POR)后的状态为:(1)—RST/NMI管脚功能被设置为复位功能;(2)所有I/O管脚被设置为输入;(3)外围模块被初始化,其寄存器值为相关手册上的默认值;(4)状态寄存器SR复位;(5)看门狗激活,进入工作模式;(6)程序计数器PC载入0xFFFE处的地址,微处理器从此地址开始执行程序。
         典型的复位电路有一下3种:
(1)       在RST/NMI管脚上接100K欧的上拉电阻。
(2)在(1)的基础上再接0.1uf的电容,电容的一端接地,可以使复位更加可靠。
(3)在(2)的基础上,再在电阻上并接一个型号为IN4008的二极管,可以可靠的实现系统断电后立即上电。

BOR:
         在没有BOR的芯片中“如果芯片的上电是周期性的,则掉电VCC必须降低到Vmin,以保证VCC再次加载时发生新的POR信号。如果在一个周期中VCC没有下降到低于Vmin,或者因为发生干扰,那么POR信号就不会发生,这样上电后的初始状态将是不正确的。
        对于带BOR的模块,应该是“当VCC超过Vcc(start)后POR信号变得有效,直到VCC超过V(B_IT+),然后再经过一个延时t(BOR)后。延时t(BOR)会根据Vcc电压变高的倾斜角度的减小而相应的延长。滞后
Vhys(B_IT-)使得VCC必须降到V(B_IT-)之下才能保证通过BOR电路再一次产生POR信号。而V(B_IT-)是比Vmin高的,这就使得当VCC没有降到Vmin时BOR能够提供一个有效的电源失效重起信号。

        高精度设备的的电池更换会引起电压波动。零功率低压重置(BOR)功能用来低电压条件下重置MSP430,预防器件不可知的行为。

网友A:
楼主能不能讲讲这个能带来什么好处啊?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其中有一句不太懂:

3、PORON=1时,一个SVS低状态(不懂)。

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C:
这三者之间的区别讲的不是很清晰,有点乱

楼主:
4# TI_MCU A low-voltage condition exists when AVCC drops below the selected threshold or when the external voltage
drops below its 1.25-V threshold. Any low-voltage condition sets the SVSFG bit.
The PORON bit enables or disables the device-reset function of the SVS. If PORON = 1, a POR is
generated when SVSFG is set. If PORON = 0, a low-voltage condition sets SVSFG, but does not generate
a POR.

网友D:
好贴,进来学习下。: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