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M358A失效问题

楼主(2012-03-08):
这几天做了一次小批量试产,回流焊完事之后,进行测试,发现有一块板子的358输出异常(1000块中出现了1块),表象就是放大倍数变大了。该358用于一个直流放大电路,对LED恒流控制,输入的信号很小,输出直接接单片机IO口,该IO口被配置为输入口,用于直流AD采样,运放的供电由单片机另一个IO给,电压3.3V。运放电源和地之间有一个104,没在图中画出来,Vref=2.5V,由于采样电阻只有50m欧,我加了一个人为偏置,用于解决输入失调的问题(单片机自学习)。

    由于以前做过50套,也发现了一块,当时研究过电路,想不通什么地方能让他损坏。现在又出现了,所以让我们不得不重视了。

    会不会是回流焊导致的呢?
    会不会是静电打坏的呢?
    会不会是电路设计问题呢?

    请遇到类似情况的高手指教

网友A:
该358用于一个直流放大电路,输入的信号很小,输出直接接单片机IO口
********************
输入的信号很小用358合适吗?358的失调电压可不小。

网友B:
去掉电流信号输入时,运放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C:
先用交叉替换法确定是运放的问题还是外围元件的问题。

网友D:
不知道放大倍数增加到底是什么情况,能详细描述吗?
你这个电路,失调电压补偿1.4mV,放大倍数大约54倍。
但是,LM358的最大输入失调电压可达10mV的。
建议把这个运放单独测试一下失调电压,双电源供电测试。

网友E:
放大变大跟运放带宽,失调,温漂有很大关系。对于直流信号开环增益影响较小,
主要是失调和温漂较大。
358的失调是毫伏级的,对信号的响应也是毫伏级的,
在单电源低偏置电压下处理小信号的误差及干扰不容忽视。
建议换个运放,如OP07或OP177这类,不过供电稍麻烦点

网友F:
千分之一的不良,如果运放基本电特性正常的话,就测测其Vos吧,比较可能是Vos偏到了最大值附近了。一般来说,同批次的芯片,绝大部个体的参数都在典型值附近,很少一部分可能会偏大极限值附近。
如果产品对精度要求比较高,LM358是搞不定的,大批量后累计出不少的不良品的。不清楚楼主要处理的信号具体是大多,要达到什么样的精度要求,可以看看SGM8536、SGM8592或者SGM8582,单电源供电,轨对轨输入输出,全温度(工规或车规)Vos最大值分别是3.8mV、550uV、122uV(-40°C~125°C),根据系统精度选择吧。

楼主:
感谢大家,该问题板卡我没在我手上,生产和我是电话沟通。
也不是失调电压引起,该电路对成本很敏感,因此用便宜运放,失调部分由单片机学习后减去底数来实现。
单片机是12位的AD。

芯片打算送往TI 研究。

楼主:
图纸中是LMV358,实际用的是LM358A,忘了说清楚。

网友G(2013-09-07):
引用 楼主:
图纸中是LMV358,实际用的是LM358A,忘了说清楚。

楼主您好,请问您这个问题现在有结论了吗?运放有什么损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