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和大家一起学习Verilog HDL

楼主(2012-03-08):
我自己对VHDL比较熟悉,对于Verilog只能做到基本看懂,想和大家一起学习Verilog 135的经典例子。
我会争取做一些讲解,和大家一起学习。有问题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所有例子讲解都归本人所有,供大家交流和学习,转载。
转载时请注明,为21IC论坛网友Goldsunmonkey所有,
用于商业用途时,请联系21IC论坛网友Goldsunmonkey.

第一讲:4 位全加器---------------2楼
第二讲:4 位计数器---------------15楼

楼主:
第一讲:
4 位全加器全加器需要有输入输出,需要有下级向上进位的输入,
需要有向上一位进位的输出。大家看一下,这个模块已经包含全部的输入输出信息。
大家都知道,N位加法器得出来的出来的和最多是N+1位
因此可以清晰从下面代码中看到相关信息。
然后assign用的是阻塞赋值。相加即满足相关的需求。
module adder4(cout,sum,ina,inb,cin);
output[3:0] sum;
output cout;
input[3:0] ina,inb;
input cin;
assign {cout,sum}=ina+inb+cin;
endmodule

楼主:
明天继续哈~

网友A:
1# GoldSunMonkey 俺也是对VHDL熟悉一些 VERILOG完全看不懂

网友B:
和你们相反, 我用verilog HDL  VHDL也就是只能看懂,有时还越看越别扭

楼主:
和你们相反, 我用verilog HDL  VHDL也就是只能看懂,有时还越看越别扭
引用 网友B:
无所谓嘛。。我们如果说的不对,你就指出来。

楼主:
:(
引用 网友C:
怎么了?

网友D:
对于Verilog只能做到基本看懂,想和大家一起学习Verilog 135的经典例子。

猴版太谦虚了。

网友D:
老农对于VHDL只能看懂一点点,想和GSM学习VHDL

楼主:
那等我有空吧:)

楼主:
第二讲:
4 位计数器
这例子非常好的表达了一个概念就是同步复位的概念。
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在XILINX的器件所有硬核都使用同步复位。
如果使用异步复位需要多耗费资源。

接着说计数器,计数器必须有时钟,如果要能进入到初始值,必须有复位输入。
和一个计数器的输出。该4位计数器,三个选项全部具备。
在时钟上升沿,如果复位信号有效,则复位为0,如果复位信号无效,则计数器需要加一。

另外让大家思考下,如果是计数器的最大值是 13怎么办?
module count4(out,reset,clk);
output[3:0] out;
input reset,clk;
reg[3:0] out;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eset) out<=0; //同步复位
else out<=out+1; //计数
end
endmodule

网友E:
建立楼主讲的内容深一点哇

楼主:
:L慢慢来啊。让所有人一起交流

网友F:
嗯 一起学习~~加油哈!

网友G:
顶猴版!学verilog几个月了,以前上学时接触过一点

楼主:
顶猴版!学verilog几个月了,以前上学时接触过一点
引用 网友G:
我的名声好大啊

网友H:
可以仿真啊?仿真才好玩。

楼主:
可以仿真啊?仿真才好玩。
引用 网友H:
真正的是调板才好玩

网友I:
在时钟上升沿,如果复位信号有效,则复位为0,如果复位信号无效,则计数器需要加一。

楼主:
在时钟上升沿,如果复位信号有效,则复位为0,如果复位信号无效,则计数器需要加一。
引用 网友I:
灌水?

楼主:
mark
引用 网友J:
嘿嘿,一起学习啊

网友K:
猴哥,我来了。

网友L:
占个位置

网友M:
跟着猴哥学习,猴哥我们这学期学verilog HDL...以后不懂可以问猴哥了...

网友N:
顶啊,目前也在学习Verilog

网友O:
最大值13的话上升沿的时候小于13就继续计数,已经是13了的话就回到初值重新计数,对吗?

module count4(out,reset,clk);
output[3:0] out;
input reset,clk;
reg[3:0] out;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eset) out<=0;
   else if(out==13) out<=0;
  else out<=out+1;
end
endmodule

楼主:
嗯,我觉得是如此。

楼主:
完了?
引用 网友P:
太忙。

网友Q(2012-04-16):
顶一个!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R:
一起学习哈,支持下猴哥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