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线的风扇中的第四线怎么用?

楼主(2012-03-08):
今天给电脑的CPU换了一个风扇,4线的那种,想试试第四线的信号能不能用来控制风扇的开关,结果不管用。
百度说第四线可以接PWM调速,那我把4线拉地应该可以让CPU停转吧,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A:
那是调速用的,需要给脉冲PWM信号,你用示波器去看看主板上的控制信号就明白了。

楼主:
哪位同行有四线风扇的说明书,百度到的都是广告,没什么参考价值

网友B:
电脑12VDC四线风扇定义:
黑色: GND
红色: +12V(或黄色)
蓝色: PWM风扇转速控制输入。(外部指向风扇内部)。
绿色: 风扇转速脉冲信号输出。 (风扇内部指向外部)。

网友C:
风扇的第四线是PWM转速控制的  也分+PWM  和-PWM  两种
+PWM 时风扇4线接地 风扇不运转,随着PWM占空比的增大而转速升高。
-PWM 时 风扇4线接地或不接时不运转,duty值越大反而转速越小。 以上希望可帮到你,谢谢!

网友D:
长见识了

楼主:
感谢4楼、5楼的同行

现在的问题是我不想调整速度,只是想简单的控制风扇的转、不转两种状态,以前是用外接MOS控制12V电源的通断,这次看到四线的风扇,想着既然可以调速,那我把速度调到零,不就可以实现开关功能,省掉外接的MOS

楼主:
另外再想问一下,第三线转速输出信号的驱动能力如何,能不能带20mA的负载,想用来驱动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