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第五批 新手助学板连1602液晶屏时遇到问题

楼主(2012-03-09):
借助cat_li的lcd1602.c学习链接1602A液晶屏,出了问题,折腾好久了

楼主:
错码、乱码、漏码,每次复位会发生随机变化。线核对过了,应该对的,也重新插拔了N次了。
电压有点低,4.2V,屏是5V电压的。难道是电压???

楼主:
搞定了。在写1602时,每个字符间加了一点延时就可以了。

void LCD1602_Write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ing)
{
        LCD1602_SetXY(x,y);
        while(*String)        // 判断是否已经写完
        {
                WriteRegister(Data_Reg,*String++); // 写入当前指向的字符,并将指针指向下一个字符
                delaynms(1);        //*** 这里加了1ns        }

楼主:
用cat_li的程序跑的,感谢cat_li

网友A:
//*** 这里加了1ns

啥CPU这么快?;P

网友B:
:'(上次我也是就是因为没见一点时间延时就没**确显示;开始以为硬件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见笑,见笑:$ 。反正就是一堆for循环,12M时用多长时间我也不会算的一个延时。

不过似乎在哪里听哪人说过:PWM定时器在经N分频后可以到几百屁精度,只是似乎,不确定,不负责任啊

楼主:
:'(上次我也是就是因为没见一点时间延时就没**确显示;开始以为硬件干扰
引用 网友B:
把WriteRegister(unsigned char _Register,int32_t _Data)里的延时重新开放也是可以的

楼主:
祝贺菜农老师出院,祝菜农老师健康、平安,用时下流行的方式拍拍老师马屁;P

网友C(2012-05-12):
我的怎么复位一直不显示啊,复位很多次才出现一次正确的数据,怎么回事,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