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环境下 no definition for 怎么解决?——已解决。

楼主(2012-03-09):
编写的程序没有问题。最后make 的时候提示: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FSMC_NORSRAMInit" [referenced from F:\TDDOWNLOAD\双口RAM\Work\App\Debug\Obj\ fsmc_sram.o]

"FSMC_NORSRAMInit"这个函数是ST库里"stm32f10x_fsmc.h"的函数,我在我的FSMS_SRAM.C 和FSMS_SRAM.h 这两个中都已经添加了该头文件#include "stm32f10x_fsmc.h",为什么还报错呢?
      解决方法如下:在工程中,注意有一个stdPeriph_Driver 文件夹,右键点击 选择ADD (添加文件),选择ST库里的stm32f10x_fsmc.C这个文件,添加.然后再编译,就没问题了。

网友A:
新手常见的问题。

网友(2017-05-01):
编译STM32CL151C8T6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TimingDelay_Decrement" [referenced from F:\stm32work\stm32L151C8T Template\Debug\Obj\stm32l1xx_it.o]
屏蔽了stm32l1xx_it.c中的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TimingDelay_Decrement();
}
就好了,但是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问题。请大神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