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模电强的指导下

楼主(2012-03-09):
运放里有虚短虚断,正向端和负向端按照相等来分析。比较器又是按照正向与负向的代数和来确定输出。所以,我就不知道电流具体怎么流向了..........大家指导指导,谢谢啦。模电懂的很浅...

网友A:
这图和楼主的描叙扯上了关系?

楼主:
我刚才加了标注,方便大家讨论。
这可能是个比较简单的V-I电路,可是我想理解具体怎么分析,电流的流向问题。模电懂得太少啦,拍砖,赐教都可以。:lol我也在找这方便的资料,有了体会的话,也会及时给大家参考

网友B:
“比较器又是按照正向与负向的代数和来确定输出”。不是,按“代数和”确定的是加法器,其同样工作在非饱和状态(虚短成立)。

单看一楼图,其是个“支点”上调(在分压点上)的反相比例放大器。当输入电压确定,后面三极管的发射极电位也将确定,则其Ic(近似等于Ie)也确定。

网友B:
建议LZ找本相关教科书系统地看一下,这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的。

楼主:
在看《运算放大器应用电路设计》马常青太郎 的书,里面13 14章有讲的,看完了,在交流。
希望路过的大牛发表一下高见:)

楼主:
4# HWM 我说的“代数和”是这样理解的:代数和为正,则输出高电平,代数和为负,则输出低电平。这样理解没错吧:D

网友B:
4# HWM 我说的“代数和”是这样理解的:代数和为正,则输出高电平,代数和为负,则输出低电平。这样理解没错吧:D
引用 楼主:

不对。按理想比较器看,正输入端电位高于负输入端电位则输出高电平(正向饱和,或OC开路),反之输出底电平(负向饱和,或OC门导通)。

理想运放两输入端只有相等时其输出才可能非饱和,这就是分析运放电路时所经常使用的必要条件——虚短。

楼主:
初步理解,RL1是调节参考电压Vref的。通过R4传递,Iout=(24-Vref)/RL2。具体电流流向还在分析..........

楼主:
初步理解,RL1是调零电位器。对于运放来说,负向输入电阻为150K,所以正向输入电阻应该也为150K,就需要RL1进行调节。
但是一般运放的正向输入不是进过电阻直接接地了吗?这个怎么接上电源了呢?这样就是分压了啊,正向就会有电压啊,就不是零电位了。求解、。。。。。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是运放单电源供电,为运放提供静态偏置电压,没这个电压,对有些运放是不能正常工作的。这要看运放内部结构就明白了。

楼主:
11# MCU52 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对于输入为交流电压时,为保证其输出也是交流信号,在单电源供电时,要把输入电压抬高,否则会出现底部切割是真。一般是把零点电位抬高到电源电压的一半左右。
对于这个电路,输入为0-5V,若零点提高到12v,那虚短怎么分析呢??至于是不是交流输入,我觉得分析应该都是一样的。不过还是谢谢MCU52啦,提醒了我输入极性

网友D:
就是单电源工作的反相放大器,把三极管发射极电压算出来,电流也就算出来了,没那么复杂。

网友E:
“比较器又是按照正向与负向的代数和来确定输出”。

:@

网友F:
加了三极管是为了扩流 一般的电压电流转换电路网上很多 楼主可以先看看那些~

网友G:
虚短虚地计算出三极管C极电压,然后I=(24V-Vc)/RL2,Ie近似等于Ic,RL2可以理解为电流取样电阻,需要注意的是RL2最好不要用电位器,电位器的温漂是很大的

楼主:
三极管中Ve≈Vb,R5只作为传递电阻用,没有压降,Vout=(30K/150K)Vin。Ic≈Ie=(24-Vout)/RL2。这样理解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