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到假货,伤不起

楼主(2012-03-09):
前两天淘宝网上买了10个OPA227,11块一个,拿回来搭成跟随器一看,我的神,失调700uV,超出最大规格10倍。伤不起啊。

网友A:
飞线搭的?
这种精密放大最好做块板子测试,再判断真假。

楼主:
简单的跟随器电路,用锡焊得扎实啊

网友B:
跟随器本身有一定的误差,不过确实有点那个啥

网友C:
淘宝的话很正常。

网友D:
10颗还要购买呀?参数漂那么多,有拆机料的嫌疑!
用到运放先看看圣邦的吧,微功耗的、低功耗的、低噪声的、高精度的、高速的、通用的都有,样品都是免费提供的,而且性价比相当有优势。

网友E:
电压跟随器测可能是偏大的.
建议用datasheet推荐的测量电路.

网友F:
失调? 运放输入为0的情况下,有输出?uV(微伏)好像也不是很大啊,当然,对于小信号来说

网友G:
OPA227,11块一个,拿回来搭成跟随器一看,我的神,失调700uV,超出最大规格10倍

以前买1875功放,经常是用2030A打磨重印东西。

网友H:
淘宝上的IC,貌似所谓散新的都是翻新的。深圳的IC卖家多为这样,弄得我现在根本不敢问津深圳的卖家。

翻新的,原本是拆机旧IC,重新打标、弄成类似新的样子。但后来很多是用不同型号的IC替换的,那样指标就根本无法保证了。

如何看待翻新的:IC后面都有个圈,里面有字母/数字,同一批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了几个数字不一样的但正面印刷字母和年代一样,就是翻新的无疑。当然,老IC只有印刷字,甚至什么也没有,那就要看塑封的形状、正面凹圈、管脚宽窄大小来判断,不同批次的外形一定有这样或那样的区别,而正品同批次的是完全一样的。

我现在自己买试验性的IC,都是找汕头的卖家买拆机的,旧一点,但保真。

网友I:
新的一定有没有上锡的地方

网友E:
拆机翻新还算好的,就怕是打磨的假货,怎么死都不知道

网友J:
淘宝全是假货,多数便宜货都是,深圳IC,你就别说了,潮州人做生意不老实

网友E:
去淘宝买芯片,最好别找广州和深圳的.
上海和北京好点

网友K:
买到过假芯片的,路过

网友L:
很多散新,基本无法保证

网友M:
楼主应先买几个做样品试试。

网友N:
小批量还是去几家有点名气的商家去买,我买的OPA4277四运放也是11块一片,实测各运放零漂均小于20uV
另外测试方法错误也会带来相当大的误差,开始听他们报告时也以为弄到假货了

网友O:
拆机翻新还算好的,就怕是打磨的假货,怎么死都不知道!

网友P(2013-07-21):
也想买运放,看来得琢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