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8051F040 CANTX发不出信号 求高手指教 急!!!

楼主(2012-03-09):
刚做了一版新的PCB,对于C8051F040部分几乎没有改变,只改了个别IO口,但灌入程序 CANTX发不出信号了,把C8051F040移到旧版PCB,CANTX可以发送信号。头疼啊,求高手指教。不知大家有没有过经验,硬件线路什么情况下,CANTX发不出信号。

楼主:
有过类似经验的高手麻烦指教下。

网友A:
TX可能对其它地方有短路

网友B:
判断 MCU 是否运行?

楼主:
其他IO口正常输出,TX部分已经检查过,没有短路的

楼主:
4# hyhmh MCU 正常运行的

楼主:
3# dzxc   检查过了,没有短路的

网友A:
检查短路不能用万用表的,要用别的办法的

网友C:
是不是没有接收发器,如果接了的话,可以加个终端电阻试试,同时可以看一下LEC的值就知道什么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