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使用下面的两种IO驱动,那种会省电一点啊~

楼主(2012-03-09):
先说下我的应用,图中上下两个电路用于OLED显示屏幕的数字电源VDD的开关。
上面的电路,是将STM8L的GPIO配置为推挽输出,低电平的时候IC断电,高电平的时候IC启动
下面的电路,是将STM8L的GPIO配置为开漏输出,低电平的时候IC启动,高电平的时候IC断电
由于屏幕工作的时间很短,因此只在意屏幕待机状态的功耗,只是不知道哪个的功耗会低点呢~:loveliness:
或者说那种会更加好一点,公司的上网机不能装**软件,所以就用画图板画了下面的图
S9012 S9013的电流放大倍数应该是100

上和下电路里的“到IC”指的是连接到OLED的VDD端口

上和下电路里的“到IC”指的是连接到OLED的VDD端口

另外还想问下的就是,STM8L直接驱动光耦行不行,就是右边的电路,光耦是PC817,Vf = 1.2v
限流电阻330欧,所以通过的电流大概是6ma多点吧
在应用中共有两个这样的光耦,所以IO吸入的电流大概是13ma,单片机应该能驱动的起,问题是这
两个光耦控制的是使用BOOST拓扑升压出来的12V大电流的开关(一路接OLED的12V电源,电流
大概是30ma,另一路接电磁阀,电流在300~600ma之间),传说干扰是可以通过光耦
串过来的,不知道在IO口和光耦之间加个加个S9013转换下会不会好点了~

楼主:
STM8的IO管脚悬空,将IO口设置为带上拉的输入应该是会消耗电流的。
我在上图里的下面的那个电路用的是带外部上拉的开漏输出高电平,应该在IO管脚上就不消耗电流了吧。

网友A:
开漏输出相对省电;
STM8L应该可以直接驱动光耦。

网友B:
开漏输出比较省电

网友C:
应该是下面的电路会省电一点

网友D:
上面的电路,是将STM8L的GPIO配置为推挽输出,低电平的时候IC断电,高电平的时候IC启动
下面的电路,是将STM8L的GPIO配置为开漏输出,低电平的时候IC启动,高电平的时候IC断电

待机状态下,你需要IC启动还是IC断电?  对于STM8L来说,待机状态下输出高电平比较省电。

楼主:
嗯,
我那个IC只的是OLED,亮的时间不多,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是部工作的
谢谢LS的几位解答,能剩下一个三极管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