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分压 或者稳压到两伏

楼主(2012-03-09):
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能把五伏电压稳到两伏的芯片啊,或者现在我有五伏的电源想分压出来两伏  电阻选择多大合适啊。

网友A:
用个可调的LDO即可,你电流需要多大?

网友B:
你要2V是干什么,基准还是供电用啊。基准的话用基准芯片吧,如果用作供电的话可以用LDO

网友C:
输出稳定度和带载能力有什么要求吗?
如果要求较低,比如精度为20%,带载能力1uA,纹波不用管,完全可以用3k(1+2)、2k电阻分压。
但是如果要求高:
1)比如带载能力强10A,需要做降压电源设计选择PWM控制器等等工作;
2)或者稳定性好,负载调整率小于0.5%,可以考虑使用LDO,LDO很多,比如TPS71202。
3)或者要求稳定性好,噪声也小,就需要考虑选个可调的电压基准。
4)或者都要求, 这个比较难。我这里研制年稳定度在5ppm之内的,25mA带载能力的,可调电压基准源,都花了1年时间了,仅单板的器件成本都不下5000元了,还没有到指标要求呢!

楼主:
当电源电压 HD74HC04反相器不是支持2V电压嘛 所以需要把5伏电压分出来2V 或者稳到两伏 电流估计就在50mA以内吧

楼主:
具体的要求就和7805系列精度应该差不多吧 能稳到2v  驱动HD74HC04工作就行了

网友C:
如果74HC04输出如下:
5V入,0V出;
0V入,2V出。
可以不用74HC04,而改用三级管开漏结构输出,只是 上拉 “电阻+IN4148+IN4148+IN4184+IN4148”。4个二极管压降2.8V,输出为高时约2.2V,输出带载能力由限流电阻决定。
低电压变换我喜欢使用TPS71202,但是是双路,价格比较高。
也可以找个稳压二极管(2V)左右的。

网友D:
用可调型LDO即可,用分立元件搭的话,可用串联二极管代替稳压管获得基准,然后用常规串联稳压电路实现即可。

网友E:
稳压到2V和分压到2V差异是很大的啊。搞清楚是要稳还是要分。

楼主:
这位大哥 稳压 和 分压有什么具体的区别 啊 给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