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功率的计算

楼主(2012-03-09):
各位大侠,小弟这要计算一个电器使用的实时功率,用AD测得输入电流I,电压U是单相交流220V,想知道如何计算得到这个电器的实时功率。如果上述信息不够的话,还需要检测哪些信息?谢过!

楼主:
根据测量信息,要如何得到功率因数

网友A:
1,两相家用电器功率的计算方法是:
P=电流*电压*功率因素

网友A:
功率因数,采用过零比较法

楼主:
比如交流电压220V,然后我用互感器测得的电流为1A的话,那功率因数如何用过零比较法得出,有点不明白,希望大侠能具体点,有公式吗

网友A:
你得在引根过零线进入CPU

网友B:
功率因数就是比较电压电流的相位差,记录时间即可

楼主:
嗯 就是说我们实际用AD采集的时候,要怎么采集,要采集那些数据,才能算出(或者说比较出)这个电压电流的相位差哦,最终用(P = UI*功率因数)算出电器的实时功率的,目前是只采集了,输入电器的电流大小,还要采集那些数据。希望大侠们能给点建议,我们现在要做个功能是能显示电器实时功率。

网友C:
P=电流*电压*功率因素

网友D:
简单的方法是根据每一个点的实际电压×电流=有效功率,在根据均方根值计算出单独的电压电流在算出视在功率,在用有效工/视在功=功率因数。
复杂点的方法就是直接采用FFT计算各项的参数,那么其功率跟功率因数都可以出来了。

网友D:
另外在告诉你,过零检测功率因数的方法不可靠

网友E:
相位差的造成是由于负载不是纯阻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