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波精密整流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3-09):
我搭了个半波精密整流电路,用ICL8038产生正弦波,幅值2-3V之间。然后接一个跟随器,再接半波精密整流电路。原理图见附件,跟随器波形没用相机拍,用PROTEUS仿真波形代替,波形与实际波形差不多。不过实际电路有个问题,U2A负输入端波形全为负值。输出端电压是个恒定的负电压。我用万用表量,LM324正和R10以及R11之间公共端虚拟地之间的电压大约23.4V,而LM324负和R10以及R11之间公共端虚拟地之间的电压大约0V。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谢谢!再附上华成英书中原理图。

楼主:
原理图又没显示全,真郁闷。补发另一部分。

网友A:
这个电路图画的真晕。楼主还是把图整理一下再发吧。

楼主:
整理好了,还请各位大侠支招。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图我整理好了,怎么没人理了?没人知道吗?

网友B:
图太乱了,看不清楚。

网友C:
估计是电路连接的问题,按理说输出应是个负的半波啊,怎么成恒值。

网友D:
是仿真软件问题还是LZ画的问题,这图怎么看都不直观。

网友E:
我看着,LZ的跟随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F:
检查你的D1是否有问题
还有就是楼上说的也有道理
估计你的运放是飘了。。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大侠!查出来了,U2A+端和地短路了。换成另外一组运放就OK了(LM324有四组)。

网友G(2013-09-24):
半波精密整流怎么让他显示正半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半波精密整流怎么让他显示正半波。

简单的回复:把两支二极管调个方向。
复杂的回复:仔细分析上图为什么是半波精密整流,为什么输出负半周,自然能够得到输出正半周的办法。

网友G:
谢谢,我还在纳闷怎么有的二极管方向朝这边,有的二极管方向朝那边,原来是这个原因,谢谢,之前一直做电气工程师,电子太弱,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G:
以后要经常来论坛,谢谢版主。苦于公司现在没有一个自己核心的产品,所以在苦学电子,想开发些自己的产品,可是研发实力真的是太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