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断服务程序执行时间和直接修改内存的疑问

楼主(2012-03-09):
Keil中几点疑惑,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1.在实时性要求非常严格的应用中,如何评估中断服务程序的确切执行时间?当然,先忽略中断嵌套的问题,即程序员如何知道单个中断从中断响应到中断返回耗时?

2.Keil中Debug的时候,能否直接在Watch窗口中改变变量或者寄存器的配置以程序的状态或系统配置,这样就不必每次都改一个数值然后重新编译。。。TI的CCS中就可以这样做。。。

3.Keil中如何调试中断服务程序?即,如果我不仅仅通过Watch窗口观察相应变量是否正确,我还希望观察中断服务程序的运行轨迹是否如我预期的一样,该如何做到呢?

网友A:
1。从中断响应到中断返回耗时, 我觉得可以用独定时器的计数值来准确了解。
2。有点奇怪,不知道你在改什么数值,Keil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当然如果是象 while(--x); 这样的延时循环, 可以更改 X 的初始值的。

网友B:
进入中断时设置某GPIO为高,中断返回时将其置为低, 然后用示波器量一下就行了。

网友C:
1) 示波器方法可行。 还有是将systick的中断等级设高,在这个里面计时,然后读2个时间差,当然这样的精度不是很高的。不过做起来方便

2)可以,在赋值结束后设置断点修改就可以了

3) 将断点设置在中断里面

网友D:
systick的中断等级设高, 这个没有必要, 定时器总是在不停的运行, 读定时器值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4# kaflash

我使用读取独立定时器计数值的方法“测量”中断服务程序的执行时间,即进入中断,启动定时器从0开始计数,中断返回前,关定时器,读取计数值,计算中断耗时。在我的应用程序中,耗时1/72×158=2.19us。

可是,我用另一种方法:鼠标放在中断第一条代码处,执行运行到光标,如图
然后将光标放在中断最后一条代码后的__NOP();处,执行运行到光标,如图
两个时间相减,得出中断执行时间为11.4us!!!

请教各位大侠,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呢?

网友A:
楼上的这个时间,我测试过, 精度很差,不能做准确时间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