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指导

楼主(2012-03-09):
刚开始学习,谁有好点的protel99se的封装库制作教程,感觉自己对着网上教程做的老是不对?

网友A:
你是原理图库不会啊还是pcb库不会啊,这个具体哪步不会呢,另外建议直接用ad吧,ad功能多点。

楼主:
我昨天画了一个PCB封装,我保存在库里,当我单独打开那个库的时候能看见那个元件,但是我把库添加进PCB的时候那个封装就不见了,求解,还有我是不怎么会画PCB封装。

网友A:
库画好后还得安装下,安装了就能使用了。只画不安装就是不显示。

楼主:
?怎么安装,你是把库添加进PCB就OK了吗?请详细说下谢谢

网友A:
不是,在库那专门有个按钮就是安装库,你找到你画的库,然后安装上,完事儿之后就可以再库列表里面看见你刚安装的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