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TL431的输出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3-09):
请问:上面的图拆除431后电压是多少呢?难道不是4.878V吗?事实上这里431根本没有工作在稳压状态,难道你想让431为你提供能源吗?那样的话还需要用电做什么呢?呵呵。。。。

楼主:
为什么没工作在稳压状态

我要稳在2.5V ,,

网友B:
这个是431的典型应用

网友C:
后面的电路是对的,但输出也不会正好是5V,4.986V与5V已经很接近了,那个内部的2.5V总会有偏差。
前面的电路,Vcc=5V太低了,而TL431要有一个最小0.4mA的工作电流,加上5V/4k=1.25mA的电阻上的电流,一共要1.65mA,因此100欧电阻上的压降必须达到0.165V才可以,所以Vcc至少要5.165V。

网友D:
为什么没工作在稳压状态

我要稳在2.5V ,,
引用 楼主:

要2.5V就把R3改为0R(短路)。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对,还要去掉R4,R2改为1K。干嘛要那么多元件

网友F:
另外输出电容去掉。。。小心震荡。。。

网友G:
1图,和TL431无关。输出=5*(2+2)/(2+2+0.1)=4.878V。
2图,正好是5V没错。

网友H:
我实际搭建电路时候,发现并没有按照那个标准输出,这是怎么回事?求高手指点

网友G:
这样就是2.5V了,电阻R按照TL431工作电流1mA配置。

网友H:
现在感觉好了一点,使用的时候要注意是阴阳极电流大于1MA。这点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