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隔离系统求助

楼主(2012-03-09):
我有一个40KHZ的外线信号进入系统,想做个电气隔离,以前常用ISO124P,但带宽不够,AD215体积又大,价格又高,所以想用线圈来进行隔离,不知道参数如何设计,比如线圈直径,绕都少圈才不能影响信号啊等等,希望得到有这方面经验的童鞋指点哈,谢谢

楼主:
要沉下去了,自己顶哈

网友A:
40k是什么信号???

楼主:
40KHZ的交流信号

网友B:
回4楼,我觉得3楼问你的应该是否是纯正的正弦信号。

网友C:
有现成的磁藕芯片 自己绕的话耦合系数不好控制吧  难道每个板子都要自己挨个调吗?

楼主:
磁藕芯片,公司有同事采用ADUM1401数字隔离芯片,但我是40KHZ的交流信号,超声波的回波信号,你懂的,本来想数字隔离的,可需要的IC过多,放弃了,所以苦苦寻觅其它解决方法,希望能找到一种代替ISO124p的东东来

网友D:
看看线性光耦是否有满足要求的?

网友A:
有必要用模拟电压隔离吗?
先用个高速比较器把信号变成TTL,用高速光耦或磁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