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想问下,有谁自己动手做过超声波测距模块吗

楼主(2012-03-09):
我想做个超声波测距模块,想问下超声波接收头接收到的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
还有接受的信号频率是不是40khz??(因为超声波发射头发射的是40khz的频率,我自己推测接收到的是不是也是这个频率的信号啊)

楼主:
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A:
接收的是电压信号,发射和接收的频率是完全一致的,发射出去的是多少频率,接收到的也是多少频率。

网友B:
现正在做,目前只能测到1.4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请教你下,超声波检测到的如果是40khz的电压信号,那么信号源内阻是不是很大啊?(我看到网上有些超声波接收部分的电路图中在超声波的正负端并接一个电阻放电)

网友C(2012-11-27):
回复 网友B:
你好 我现在毕业设计也是这个超声波测距,我发射用的LM386做放大,接受用的CX20106A 电路,但是我在网上找的程序,自己改了一些,现在在数码管上显示,根本就不对,并且最主要的,跳来跳去的,
能不能把你的程序给我一下啊  363610112@qq.com

网友C:
看一下我的电路和程序吧  我的现在 数码管不停跳数字不定,并且值也不对,我用的AT89S52单片机,发射用的P3.4  ;接受用的中断P3.2

电路图及其程序:http://dl.vmall.com/c062km95pa
我是菜鸟 求各位高手帮忙啊  我弄了一个多月了,由于基础不好,所以做起来很费劲,单片机都是现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