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ga fir算法实现

楼主(2012-03-09):
谁能帮忙实现一个fpga算法,输入输出和DF1706一样,就是截止到 -130dB
过采样可选:32x 24x 16x 12x 8x 4x 2x bypass

matlab仿真通过,c也通过,不知道怎么通过fpga实现。

网友A:
MATLAB可以直接生成VHDL代码
要过采样可选的话,可以用多路选择器选择参数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MATLAB生成不同采样频率的滤波器,
当然阶数要保持一致,在相乘累加的时候选择不同参数就行了

网友B:
matlab生成的代码可以直接用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可以,如果频率和资源能达到你的要求的话

网友B:
如果这样的话,搞滤波器不是很简单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如果对运行速度和资源没有什么要求的话,确实非常简单

网友C:
:)我跟他联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