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推荐一个2.3v-3.3v输入 5v/1a输出的升压芯片

楼主(2012-03-09):
求推荐一个2.3v-3.3v输入 5v/1a输出的升压芯片
要求效率好,pcb的面积小!!

网友A(2012-04-12):
1.HELIOS 线性稳压器 (CHT-LDOP / LDOS / LDNS)
a)        高温稳压器-55°C~+225°C (连续工作的合格温度范围)
b)        低压差(1V @500mA; 2V@1A)
c)        VOUT: 2.5; 3.3; 5; 5.5; 9; 10; 12; 13和15V
d)        IOUT: 最大1A
e)        ±2%精度(-55°C~+225°C)
f)        最大VIN= 30V
g)        折返式短路保护
h)        宽载范围( 0~1000µF包括ESR)
i)        封装: TO254和晶片形式
寿命测试完成: >25 000 h @250°C, >10 000 h @300°C
j)        经NASA的-195°C温度测试
k)        经Sandia Nat’ Labs的上达300°C温度测试
l)        记录500°C的工作温度范围
m)        3%的精度(-200°C~+300°C)
2.CHT-VEGA可调式线性稳压器
a)        高温稳压器-55°C~+225°C
b)        VIN =4.5V~5.5V
VOUT =1.2V~3.3V: 可通过外围2个电阻器桥调整,总精确度:±5% [*]
[*]注:不包括外围元器件的精确度
c)        输出电流: 最大500mA
d)        电源调整率:+0.1% / V典型值
e)        负载调整率: -1% / A 典型值.
f)        静态电流(无负载):最大1mA
g)        待机电流(关闭模式): 10µA典型值
h)        热关断: 250°C~300°C下有源
i)        电流限制
j)        防闩锁
k)        封装: TDFP16和晶片形式 (其他封装:请联系CISSOID)
3.CHT-RIGEL 可调式线性稳压器
a)        高温稳压器-55°C~+225°C
b)        输入电压VIN 4.5V~30.0V
c)        输出电压VOUT 1.2V~24.0V:可通过外围2个电阻器桥调整
d)        输出电流:最大100mA
e)        静态电流(无负载):最大500µA
f)        热关断: 250°C~300°C下有源
g)        电流限制
h)        防闩锁
i)        封装: TDFP16和晶片形式
J)  总精确度: ±5% [*] [*] 注:不包括外围元器件的精确度
4.POLARIS (CHT-BG3M): 电压参考
a)        输出电压VOUT : 2.5V, 3.3V, 5V, 9V, 10V 或12V。
b)        已缓冲
c)        精密度:整个温度范围(-55°C to +225°C)的±2%
d)        静态电流: IDD : 700µA 典型值(最大800µA)
e)        最大输入电压VIN max = 25V; 最大电压差: 15V
f)        最大输出电流IOUT max: 3mA(缓冲)
g)        最大负载电容:3nF
h)        测试温度范围:-195°C~300°C

网友B:
了解 ,  学习一下
张张见识2

楼主(2012-07-26):
不过这个芯片焊接比较考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