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求各位大侠的帮助呀!

楼主(2012-03-09):
原理图画好了,各元件的封装也写上了(这些封装都是存在的),DRC没有错误,也进行了原理图元件的排序,但是在随后建立网络表时出现错误,显示为元件的封装没找到,郁闷呀!求各位大侠的帮助呀!在下将感激不尽呀!

楼主:
ERROR(ORCAP-36002):Property"PCB Footprint"missing from instance C2:.....

楼主:
ERROR(ORCAP-36002):PProperty"PPCB Footprint"missing from instance C2:.....

网友A:
估计是原理图连线没有拉到头引起的,拉到位了有一个黑园点显示一下的,你把C2连线重画一下看

网友B:
封装的路径设置对了吗?

楼主:
封装路径?应该怎么设置呀?
6# pineapple2009

网友C(2016-10-25):
您好,您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在schematic上show footprint都能显示出来,就是生成网络表的时候一直报这个错误。

网友D(2017-06-13):
我之前遇到的过,原因是这个器件是从别人的原理图上面复制过来的,自己的库里面没有这个器件,一些封装啥的都没有,所以产生问题
后来,我将这个原理图加到自己的库里面,再自己添加封装,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