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的问题

楼主(2012-03-09):
都说电压跟随器有高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在网上也查了 高输入阻抗为什么好:假设讯源输出一个固定电压,传送往下一级,如果这一级的输入阻抗高,是不是由讯源所提供的讯号电流就可以降低?如果输入阻抗非常非常的高,则几乎不会消耗讯号电流(当然还是会有)就可以驱动这一级电路工作,换句话说就是几乎只要有讯号电压,电路就可以正常工作”
但是网上讲的原因我看不明白,谁能通俗的说说为什么高输入阻抗能好的原因啊??

网友A:
高输入阻抗可以减少负载对信号源的影响,从而使输入信号以尽量小的失真输入。
因为信号源是有内阻的,假设为Rs,接入负载RL后,相当于负载RL与Rs串联,如果负载为高阻抗的,则根据电阻分压可知,阻抗越高,所获得的电压越高,也就越接近信号源电压,从而减少内阻Rs上的损耗,也就减小负载对信号源的影响

网友B:
输入阻抗高那么信号源的信号被放大器拾取的幅度就越大。因为信号源也是有一定的内阻的,
如果信号源内阻很大,而放大器的输入阻抗低,那么放大器拾取的信号很小。
输入阻抗并不一定是不是越大越好,大了会有干扰,所以最好能阻抗匹配

楼主:
明白了 :victory:

网友C:
Vo=(1+R2/R1)*Vin
R1为信号源内阻,Vin为信号源,R2为放大器内阻,当内阻越大的时候,Vo从Vin中分得的电压信号幅度就越大,反之则越小。

网友D:
Vo=(1+R2/R1)*Vin
R1为信号源内阻,Vin为信号源,R2为放大器内阻,当内阻越大的时候,Vo从Vin中分得的电压信号幅度就越大,反之则越小。
引用 网友C:

这样计算有误吧,应该是Vo = R2/(R1+R2)*Vin,当R2远远大于R1时,Vo=V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