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怪事了,还请香主帮我分析一下了

楼主(2012-03-09):
事情是这样的,我在stm32f103R8T6上用串口1用的好好的,用到stm32f103C8T6上就不行了,始终是通讯不上,是什么原因啊,这两块芯片的配置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
先排除焊接和连接方面的问题

网友B:
先说说你的电路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
排除了,原来是板子的问题哦,焊盘没做过孔,导致外接端子的弹**压到的是无连接的焊盘,真是晕啊。。。害我查了一天,一会怀疑软件,一会怀疑硬件的,教训深刻啊

网友C:
遇到这种问题一般是先查焊接和连接方面的问题

网友D:
做硬件的就是要和这些小问题较劲,时间长了就有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