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2-03-09):
(无正文)

网友A:
找个LCD驱动器PDF,看看波形就知道了

楼主:
顶一下,期待高手! :)

网友B:
真正的高手告诉你——液晶屏不能直流驱动,会死翘翘的,玩火必自焚。

楼主:
我是每10MS转换正负极,达到类似交流的,这个应该不是问题的关键,无论如何,谢谢!

网友C:
如果这个LCD是1/2duty的话,可以使用软件模拟,好像ST早期的STM32学习板里就有类似的模拟代码例程,可惜我当时没学习STM32,所以也没保留那个代码,你可以去网上搜索,有可能能找到。

网友A:
去SILABS官网下载个应用笔记,很详细的,程序也有

网友D:
IO口模拟LCD驱动是可以的,但比较消耗资源。

去下载一本《中颖单片机入门与实战》,这本书应该到中颖的官方网站就能下载到,主要讲中颖4位机的,中颖自己组织编写的

网友E:
很容易驱动的,但是得先明白段码的驱动原理,有三态的IO,都可以驱动,STC的1T系列驱动是很容易的。

可惜这个坛我一直不知道怎么插入图片,否则我贴个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