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DC_DC方案

楼主(2012-03-09):
我的一个电路中需要DC_DC电路,输入10V,输出5V,纹波不限,电流150MA由于效率的原因要用DC_DC电路,难点是这个电路不能超过7X8毫米,以前用过LM2665,结果输出电流太小,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有SOT23封装的DCDC,再加个电感即可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用DCDC ?效率允许的话,推荐个LDO你可以试下 sot-89外加2个陶瓷电容,够你空间了的

网友C:
LT3470吧,3*2MM封装,内部集成了开关管跟二极管,外部就需加电感,电容,反馈电阻。

楼主:
对效率有要求,所以线性电源不合适,LT3470多少钱一片,十几块?

网友D:
对效率有要求,所以线性电源不合适,LT3470多少钱一片,十几块?
引用 楼主:

你以为是卖军品呀,一片DC-DC要十几块。
SY8200,SOT23-6封装,约$0.12一片。

网友E:
可以考虑使用LP38691、LP38693、LP38690,其整个电路的面积最小可做到43mm
http://www.national.com/pf/LP/LP38691.html

楼主:
哪里有SY8200资料

楼主:
LP3869是线性的吧

网友C:
LT3470是有点小贵,但是外围少了,综合考虑差不多。先搞免费的样片试试,跑量的价格就少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