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模拟从机的是否可行与可行性方案研究

楼主(2012-03-09):
手头上由于项目需要,须模拟I2C从机,选了很多片子,也试了很多方案,可一直没有找到最佳的思路,自己似乎也陷入死循环。网上的资料都是模拟主机的,其方法在这里就不提了。模拟从机寥寥无几,而且也都有诸多问题。今天在这里再提出此问题,望各位高手包括坛主能将此问题在此做个深入的研究,模拟从机究竟是否可行,如果可行最佳方案与硬件配置为几何?
1.SCL的读写状态信息判断:在主机写时序中,比较容易,判断SCL的下降沿来读取SDA线上的信息。在主机读时序中,我分析必须要判断SCL的上升沿来发送SDA信息。所以,在无外置电路的情况下,MCU必须有上升沿中断这一功能。
2.SDA的状态在Start和Stop时正好是一个下降一个上升,而且一侦数据只出现一次,用中断先不说浪费资源,如何在接收数据和接收Start和Stop之间有效结合,如果用查询方式来读Start与Stop又会漏检测。
3.MCU模拟从机是为了完成其它功能,不管用中断还是用查询,MCU的负荷与效率似乎是非常大的挑战。数据位必须在SCL下一个下降沿来之前处理完毕,而且每一个SCL都会中断一次,我很担心MCU的其它任务是否会正常执行。
4.如果看到此贴有设计过I2C电路芯片的高手的话,希望能贴个图上来,我相信这会让大家对模拟I2C从机设计有更大的帮助。
再次恳请各位将此问题进行到底!

网友A:
模拟从机?目的何在?

AVR的一些单片机可以做IIC主机,也可以做从机。根据我的粗浅经验,从机最好用现成的IIC芯片,如串并转换、DAC之类的,如果用MCU做IIC从机,确如你所说,中断实现起来很麻烦,有一定的风险。我的实测结果显示,尽量少用MCU自带的从机。

如果用一个普通单片机做从机,我确实想不出它有什么意义。速率、效率、多机通讯等等一系列事情会让人发狂。如果你用FPGA做个从机,我还是认可的。

网友B:
我用PIC自带的从机模式,做了一对6,一个主机,对应6个从机,主机端是模拟的,从机端用IC自带的,只要频率不高,比如5K以下,还是没有问题的。产品出过货的。

楼主:
万分感谢楼上专家们的指点!
回3楼,模拟从机主要是用MCU双机通信,IO资源紧张,只剩两个,串口也被占用,用这两个IO口模拟串口也考虑过,但其实现软件更为复杂,系统效率问题依然存在,做为长远的系统扩展的话不适合。综合看来只有I2C最合适不过了。
回4楼,谢谢指点,不知能否提供型号,如果有带I2C从机模式的而且其它资源又符合条件那就太方便了。
不管能不能用器件替代,我还是想把这个问题进行到底,哪怕是不行,我们在这里讨论清楚,让后来人不要再为此问题费时了。

网友C:
1.可以模拟,但是需要较高的技术。
2.能用硬口尽量用硬口,别给自己找事。

网友B:
PIC16F系列基本上都带,我用的是16F723,价格便宜,性能不错。兄弟,好东西不要浪费了。

网友D:
是自己的定协议的话怎么模拟都没有问题,如果要跟标准IIC主机通信就多一些麻烦事,速度不快的话模拟单总线也不难吧(一个口就好了)

楼主:
谢谢MIKEZHONG的回复,好人啊
回7楼,单总线方案也是考虑过,但没有做过,我回头尝试做一下。
期待对I2C从机模拟有更多人关注。

网友C:
说真话,这东西我们就做过的,所以知道深浅。楼主为啥就不愿意静心想下有没有方法不走独木桥呢?

网友E:
呵呵,多机通讯简单的就用串口,技术最成熟,用115200bps,短距离通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E:
要想再高速通讯,得用SPI接口了,I2C总线速度不快,接口还复杂,没想到为什么非要模拟它的用途,倒是SPI从机接口的模拟有些用处,因为这接口的通讯速度是普通串口和I2C所达不到的。

网友B:
楼主想用I2C从模式,肯定也是有他的考虑,一般一个普通的单片机,只有一个串口,可能要他用,I2C主机又好模拟,也可能对I2C比较熟悉,传送的速度又不需要太快,我觉得选用带I2C从模式的单片机是首选。

模拟从机,没有见过这么做。真要这么做,何必呢。

网友F:
PIC MO我都写过I2C从机,模拟不太好实现!!!

网友G:
可用“单总线”+ “单总线”, 2 线通信, 软件会好处理的多

网友H:
如果是模拟存储器,因为在收到地址之前,你无法确定是哪个地址的数据,因此一般MCU难以实现;
如果只是I2C,不需要考虑地址,只要把某个值返回,则支持I2C Slave的MCU可能实现。
之前某个项目需要,我们做过模拟I2C 存储器的。经过若干评估,最后是用FPGA做的,已经商用。

楼主:
今天关注人比较多啊,谢谢谢谢!
我再次申明,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想得到这样做是否可行或者可行性主案,让路过的和以后还有此想法的人知道这到底是否可行。
回9楼:请说出具体方案。
回15楼:您提到的无法确定是哪个地址的数据,我怎么还没有想太明白,如果是能可靠检测到起始与停止信号并能接收到数据的话,不管是地址还是数据,再去处理就已经简单化了。拙见,还请指点,能否透漏一些详细的实现方案

网友I:
用双中断,两个io都要电平变化的。
之前21ic有个例子,但是实现起来确实特麻烦,而且速度上不去。

如果你只是给自己用的话,只要能通讯上就可以了。

网友I:
之前用40M的ARM7,双中断弄过一个,单片机本来带高速的slave I2C,用IO又模拟了一个slave I2c。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搞到最后均衡的情况下测试,两个I2C都只能做到150k,本来硬件的很快的,就是两个中断同时来,搞的另外一个慢了。

楼主:
谢谢linqing171的回复,您的思路也是我现在正在测试的,我考虑似乎只有这个方案了,检测两个信号线的电平变化,用双中断。这样CPU的符合好高啊,而且其它流程的效率还取决于I2C的访问,如果一直处于访问状态的话,即便速度低,CPU也会不停的中断。按您说的150K算,几乎每800us左右就要中断一次。按每个指令平均4个时钟算的话,12M晶振800us才能执行200条代码,就要中断一次,还要除去中断中I2C数据处理本身的代码。晕死,我简直无法想像这样的系统,真是像楼上一位所说,让人发疯了。

网友J:
好问题,关注啊!希望冒出高手!

网友K:
为什么是IIC? 双机通信,数据量应该不大,用单线通信如何?模拟遥控码。 或者换硬件方案。

楼主:
自己再往起顶一下吧,希望引起关注!

网友L:
我就写过用GPIO模拟IIC从机,完全是可以实现的,但IIC速度只能最高位30K左右

楼主:
谢谢23楼的提示,不知能否提供实现思路或者一些具体方法。

网友M:
可以,注意控制SCL

网友N(2012-04-11):
我也坐等高手 MARK

网友O(2013-05-16):
查询IO口状态变化,不是有这么做得么,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P(2013-12-23):
目前也在做个I2C模拟从机,不知道LZ找到具体的方案了没?

网友Q:
想实现I2C从机?楼主先把I2C协议彻底摸透吧。
“1.SCL的读写状态信息判断:在主机写时序中,比较容易,判断SCL的下降沿来读取SDA线上的信息。在主机读时序中,我分析必须要判断SCL的上升沿来发送SDA信息。所以,在无外置电路的情况下,MCU必须有上升沿中断这一功能。”
你第一个理解都是错误的,I2C总线接口是在SCK的下降沿写入SDA,而在SCL的上升沿读取SDA。
想把I2C协议摸透,此篇文档必看不可——《I2C总线技术精要》,只要看前面1~8页就够了,后面的不需要看。那里面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多余的。
实现I2C从机至少需要2个以上中断,耗费的硬件资源不少。。。

网友Q:
不要觉得看过I2C协议就了解I2C总线了,I2C协议文档里没有的《I2C总线技术精要》有,所有的I2C疑难问题在这篇文档里都能找到答案。

网友Q:
以下内容摘自《I2C总线技术精要》:
★ 位传输    每传输一位信息就产生一个时钟脉冲。SDA只能在时钟低电平期间改变状态,在时钟高电平期间必须保持稳定。每个时钟脉冲包含两个边沿,下降沿在前,上升沿在后。在位传输过程中,接口总是在时钟脉冲的下降沿写入SDA,而在时钟脉冲的上升沿读取SDA。I2C总线事件(如地址识别、中断产生)总是发生在时钟脉冲的下降沿。

网友R:
肯定可行,但是我觉得不值得。有N多方法做两机通讯,我都不考虑I2C和单总线。如果没有串口了,有硬件SPI的用SPI,没有的,我用任何3个IO做3线对等准双向传输,速度一样很快,因为每个bit都是应答方式,所以非常可靠。

网友S:
建议采用应广的MCU,IIC从机模拟,直接 用程序产生器就产生了,自己随便调整一下就OK了。看具体是用在哪方面的,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T:
Philips公司有一款芯片叫做PCF8574A,可以实现IIC从机到8位并行接口的转换,好像适合你的需求。如果不好买,可以自己用CPLD或FPGA做一个IIC从机接口转并行接口的芯片,然后挂接在CPU上比较靠谱。单纯靠双中断,CPU占用资源太多了,干不了别的事了。

网友U(2015-06-16):
楼主,你好!请问你双中断的方式实现了吗?对CPU有什么要求,我的cpu倍频到48M,不知道程序可否正常运行。模拟IIC从机确实很麻烦,期待好的方案。关注!

网友V:
一般来讲不要去考虑模拟从机的方案,你很可能把问题搞复杂的你现在的资源瓶颈可能就是I/O口,看之前各位的回复,1-wire似乎是值得一试的方案,加油!

网友W(2017-04-10):
此贴挺有意义的,学习学习

网友X(2019-09-21):
lz搞定iic从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