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压降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3-09):
下面图画错了

网友B:
这个楼主得恶补下晶体管知识了。

网友C:
B、C、E,Vb,Vc,Ve,楼主底下这个电路太笑人了,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怎么说?

网友D:
下图EC的引脚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改成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有个问题:用9013 npn管子来做
cpu输出低电平0V的时候,9013截止,液晶接口所在点处电压肯定是0.
cpu输出高电平3.3V的时候,9013导通,这时候液晶接口所在点电压如何计算的?
是5V-Vce么?
还是3.3V-Vbe?

其实最根本问题是用3.3v的单片机怎样来驱动5V的液晶(并口,数据线高电平得3.7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