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配置资源冲突求解

楼主(2012-03-09):
香版&各位论坛高手:
本人又有一个新案子碰到问题了,该案使用的是STM8L152R6芯片,需要使用12个出口按键,以及4路PWM占空比独立可调,频率不要求可调固定就可,现在感觉资源有冲突,请各位帮忙。
方案1:总共有12个按键,分为6组,每组2个,按键排列是(1组+2组+3组+4组+5组+6组)总共12个,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固件库有没有要求按键是连续排列还是中间可以去掉几组?如果去掉2组按键,那么按键排列是(1组+2组+3组+5组+6组+8组)总共12个,因为4组和7组按键的IO口要用到TIM1的PWM输出,必须空出来,并且也无法用到TIM2和TIM3的PWM输出,因为触控的固件库要占用。此方案可行,那么优先采用,如不行,则采用方案2。
方案2:12个按键任然按顺序排列,分为6组,每组2个,按键排列是(1组+2组+3组+4组+5组+6组)总共12个,那么是否可以采用TIM1的互补通道输出PWM?这样IO口就没有冲突了,但是是否互补通道也是可以占空比独立可调的?也就是说舍弃正常通道而使用互补通道来输出PWM,请问是否可行?

另外也没有适合TIM1的端口映射,要是PWM输出端口可任意配置就好了。

网友A:
按键分组是软件安排的,如果硬件上不能找到顺序的脚位,则需要在软件上多注意些就好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否可以舍弃正常通道而使用互补通道来输出PWM?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是否可以舍弃正常通道而使用互补通道来输出PWM?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要看看手册,是否有此设定。

网友B:
LZ再看看数据手册

楼主:
唉,手册上感觉可以,但也没特别指出,所以来这里确定一下

网友A:
对不起,我不熟悉这部分,不比你知道得多。

如果你感觉可以,能指出手册上的证据,我们可以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