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版PCB养眼

楼主(2012-03-09):
3D效果挺正点 非常养眼,还可以实际观察PCB整体布局

网友A:
楼主这啥软件呢??Altium Designer吗??

网友B:
AD还是很受欢迎的

楼主:
恩 现在AD10版本相当强大,以前都说不适合做高速PCB设计,现在的话是木有问题的!嘻嘻!!!

网友C:
就那点黑框框有啥好看的。。。。;P

网友D:
这个更养眼:lol

楼主:
那家伙更加养颜 呵呵:lol

网友D:
那家伙更加养颜 呵呵:lol
引用 楼主:

;P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这个应该不是PCB软件生成的,而是用其他专业3D软件画的。
板子上面光溜溜的,看不到一条布线。

网友G:
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H(2012-07-18):
其他软件做的,你没看到器件还有影子吗

网友I:
7楼根本就不是PCB的,它是使用Blender制造的。
Blender是跨平台的3D图像建模软件。
我一看那个大脚Gnome就知道是linux下的开源软件。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