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神,关于一些无线网络和单片机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2-03-09):
本人在做一个实验,做一个小车,然后小车上装有摄像头,通过无线网络来实现数据的传送和接收,将画面传到电脑上,并且通过电脑可以控制小车的移动。
    我的设想是想通过enc28j60模块,来将无线路由器和单片机连接,然后在网上下载了一些enc28j60的源代码,不是很能理解,求高手解答

网友A:
想学labview 求高手

网友B:
labview还好吧,CVI才纠结呢,资料特别的少,先是买了本比较薄的孙XX写的,结果学了大半个月发现就前几章编者亲自写的可以,中间的几章别人写的 单纯看书根本不会用,只好又买了本王建新的书,两本配合着看才做出了一个简单的上位机采集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