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红线框起来的电路的作用怎么分析呢

楼主:
这是电源输入后经过一个二极管后的电路,我推测它的作用是当输入电压低于某个值时mos管截止,使电源断开,从而使后面的充电电池供电。但具体这个值我怎么算呢?

网友A(2012-03-09):
输入电压过低的时候q8(三极管)不导通。。。但是好像分等级了

相当于输入电压过低保护(例如:电池供电的系统)

具体怎么算值,得看要求了

最好把图贴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主要是不明白Q9是干什么用的,还有就是D11和D13这两个二极管,我知道D13是8.2V的,D11不知道是多少,至少要大于25V(我的电源也就25V了,都没能是它达到稳压区。)当我在总电源输入大于9.6V时导通,低于9.6V时截止。
但是所有的这一切和Q9都没有关系啊!,那它是干什么的呢?
[local]1[/local]

网友B:
在POWER很大的时候,比如5V,这时还是POWER在供电,但是当POWER在1V以下,POWER的供电能力不行了,这时POWER就需要BATTER来供电了,但是在这转换之前的过渡时间,可能POWER不是一下就没电了,可能还有哥变化曲线之类的,比如太阳能板,硅晶板供电这样的,Q9Q0就是为这样的过渡过程而设计,这样电源的自然过渡比较平稳,否则你那个框里的电路不要也无妨

网友C:
这是个电源电压窗口检测器。
电压很高的时候,两个稳压管都导通,但D11的导通使得Q9导通,旁路了R28的电流使得Q10截至,Q8也截至。
电压很低的时候,两个稳压管都不击穿,Q9和Q10都截至,Q8也截至。
只有在两个稳压管D13击穿而D11不击穿的场合下,Q10导通,从而Q8才导通。
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个红框部分的电路也可以认为是过压、欠压保护。
具体计算方法:
欠压保护值=D13击穿电压+0.7V
过压保护值=D11击穿电压+0.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