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8位单片机 EUSART 求教

楼主(2012-03-09):
PIC单片机 中 增强型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EUSART)模块 是不是都是不归零二进制传输模式,可不可以改其他二进制传输模式。是不是可以从高位开始传输

网友A:
在不违反串口基本帧结构(就是说启动位、停止位)的条件下,可以使用其他编码方式,但是必须是8bit或者9bit帧。

不是所有的单片机都支持串口高、低位在前可选,但是你是在要用,软件上取个反就是了啊。

要违反帧结构的编码格式不能传输,比如曼彻斯特码。

看问题要看本质,然后你就不会迷茫了。

网友B:
俺还没见到非‘不归零’方式的。

高低位切换不是每一个型号都区别,但在增强型EUSURT上应当都具备(俺不是非常确定)。